健康
台达触摸屏连电脑

楼主(2009-06-30):
求助各位大师 。台达DOP-B触摸屏为啥连上电脑时显示需要安装软件。但是我已在台达网站下了编程软件的。难道还需要别的软件。因我是菜鸟。先谢谢???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一次看看
另外,DOP-B是可以用USB线下载的,用爱普生打印机的USB线就能下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您把当时提示的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没安装驱动

网友D:
USB驱动已经在软件里,直接选择自动安装就是了

楼主:
非常感谢FJQZ00和SJM213
行侠仗义
已解决
台达触摸屏连电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