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0.1和sm0.3的区别?

楼主(2009-06-30):
书上说sm0.1:首次扫描时为ON.初始化脉冲。
sm0.3:开机进入run时为on一个周期
这样两者的区别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现场设备因操作者在设备运行的时候,强行拉闸,
下一个操作者在合闸前,并没有复位按钮,所以设备合闸就运行起来。容易出事故。
我要求:合闸后不能让设备自己运行
梯形图如下:
感觉无论使用sm0.1或者sm0.3 。设备都无法运行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运行这问题。

网友A:
SM0.1在PLC运行模式由STOP转为RUN时就ON一次,无论是重新上电的情况还是一直通电的情况;
SM0.3在PLC重新上电并且进入RUN的时候才会ON一次。
若PLC一直通电,用手拨动模式开关不断的切换STOP到RUN的状态,SM0.1在RUN时ON,SM0.3无动作。
您的程序目标应是将两者之一当作复位按钮,即在程序中与复位按钮并联即可。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