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30):
我现在有12 台就 须要定位!请问一下 用什么定位好写呢! 我现在用的是一般的电机 + 变频器 是一台小车 定为老是不行 请问用司服 可以不?

网友A:
不清不楚 小车也叫定位?那叫限位吧?我看连变频器都不用 买个带机械刹车的电机用行程开开关都能做到

楼主:
不行啊! ! 我们现在要做全自动的加料机! 现在是12台机子 那台机子没料的话 通过无线电呼叫 小车就会自动去加料!

网友B:
这个有点类似我之前做过的AGV控制,AGV是可以用磁条控制停止位置的,但是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C:
是十二台同时动作,还是一台一台动作,定位不行,是哪方面不行,说清楚

网友D:
用变频器+带制动的电机+4个检知器,用检知器将变频器做4段速控制,就可以做到比较准确的控制,用伺服当然可以,就是成本太高了!

楼主:
12台机子 随便那一台机子 !呼叫 小车就的过去加料~! 比如2号呼叫 小车就去2号 12号呼叫 小车就的去12号! 请问各位师傅 用步进 还是用司服 那一种好些呢! 一般的方法我都试过列 达不到那个效果!

网友D:
呵呵!当然是用伺服是最好的啦,只要你有钱!

网友E:
要看您精度需要达到多少。
初级用行程或接近开关+变频器;
中级用编码器+变频器;
高级用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

楼主:
请问我现在用的是 1.5KW的电机 我现在想换成 步进 或伺服 用什么规格的好呢?
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