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 A.E,大家有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楼主(2009-06-30):
我是kinco的,大家有问题可以发我邮箱
94586462@qq.com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尽量回答大家
MSN::shawnning@live.cn,不经常上的
一无所有

网友A:
就怕你解决不了~
wanghongxing

网友B:
先谢了
互相帮助

网友C:
现计划搭一个简单的测试平台
在进行产品测试前先进行产品条形码的扫描,条形码为一字符串,扫描枪的接口为PS-2(键盘,鼠标接口),扫描完成后,进行产品的功能测试。测试项只有一个,是产品的耐压的压力值,现初选一个SMC的压力传感器,压力输出为电压信号。
现要求: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的条形码的字符串和实时显示当前的压力值(单位为Pa),并要求能记录测试完的产品的相应的条形码和相对应的压力值,并可以考到电脑中进行查阅

楼主:
压力传感器给出的事电压信号的话,只能通过AD模块来转化成数字量,在触摸屏上用柱状图可以显示,
你的扫描枪是什么协议的啊?
一无所有

网友D(2009-08-19):
你好,我想在MT506T的界面上模拟画一条生产线,并且生产线是活的,就是说我在上面画一个电机,电机没运行的时候是灰色的,我点一下它马上就运行了,而且界面显示是绿色的,或者一个汽缸,平时界面显示汽缸是缩回来的,但我一点它就伸出去了,界面上直接能够操作和显示实际状态,请问是不是要自己做一些向量图??向量图是怎么做的呢?而且向量图与位图又有什么区别啊?请多指教,多谢你了。

网友E:
不是在吹牛吧.是真的就好,
现有一个问题,EV的人机MT508S支持与QJ71C24串口通信模块通信不?
我试了一下不行。但威纶的就可以正常通信。急求解决。谢谢!

网友F:
我想要步科触摸屏软件,你有吗?

网友G:
有视频教程吗?有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
dyxhdq@126.com

网友H:
能把EVIEW的上载软件提供出来吗?

网友I:
楼主好心人!有问题一定请教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