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06-30):
关于OMRON PLC 的定时器 (TIM )             指令:  TIM(BCD)   001    #0100       其中#0100 是10进制 ????????  请指教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0100的定时时间是10秒。
  • 下载积分:+1(dragon045)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也是刚用欧姆龙的PLC,对TIM的用法还是一头雾水,,学习中啊

网友C:
    OMRON的TIM中一般用BCD码格式表示时间长度

网友D:
    tim没有断电保持的,可以预设数字,也可以用通道内容作为设定值,但这些内容都必须是十进数。

网友D:
    不是一般,而是必须是,否则会出错。

网友E:
    刚学OMRON,有些问题请教,谁能指点一下吗?QQ282477817。

网友F:
    好多种型号

网友G(2009-08-04):
    定时器的效果不是那么太好!欧姆龙的定时器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