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09-07-01):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却一时没法
有二个水箱,假设A和B,水从A泵到B,要求水泵在A低位和B高位时停止,水泵在A中液位和B中液位时启动运行,用三菱PLC,谁能帮我写个小程序,

楼主:
水箱有高中低三个液位开关,

网友A:
如下!!!!!!刚刚传不上去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用液位感应器就好了,但是价格有点贵。上次我在厦门台交会的时候有看到现场演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液位感应器就好了,但是价格有点贵。上次我在厦门台交会的时候有看到现场演示
拜托,楼主是让你帮忙写个小程序,不是让你去告诉他用什么,况且楼主在1楼也讲了,有液位开关。

网友D:
比较简单吧你看看资料就可以写这个程序了,

网友E:
搞得好点的地方就是用RS485搞台变频器来搞模拟量控制了。不过。成本很高呀。“有二个水箱,假设A和B,水从A泵到B,要求水泵在A低位和B高位时停止,水泵在A中液位和B中液位时启动运行,用三菱PLC,谁能帮我写个小程序,”感觉语言有点不通。“水从A泵到B。”是否可以理解为:泵从A箱抽水到B箱呢。本人认为还是得每个箱搞两个液位感应器。那便宜的东西。我是用过的。就两条线的液位开关。

网友E:
不知道适合你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本人也是刚学。见笑了。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网友F:
串联+串联的串联……
简单点就用3楼的程序,复杂点就用9楼的程序,都能满足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