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GOT-F94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7-01):
请问大家我有一台不显示的触摸屏,就是不显示,其他正常。现在想换一台新的,怎么样从旧的触摸屏复制数据到新的触摸屏上。期待高手回答,在线等.

网友A:
先打开F940的编程软件,电脑与F940连接好了,选择读取程序就可以搞定了.如果需要传送到新机器上,同理,连接好后,只要上传就好了啊

网友B:
支持1楼说法

网友C:
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D:
什么意思,不显示你怎么知道其他的什么都是正常的,你可以用手同时触摸屏幕的两个上角,这可以恢复到初始的状态,要是还不行我就也不知道了。我也是刚开始学习阶段。

网友E:
不显示你怎么知道工作正常?如果能看到一点点,那说明是背景灯坏了,自己去买一根背景灯换了就OK了,没几个钱,但拿去别人给你维修就贵了
如果是一点都看不到,完全是黑屏,看一下电源正常不?如果电源指示灯正常,那就是液晶屏坏了,更换新屏传程序的步骤:
一:保证旧屏的电源是好的,将FX-232CAB-1(触摸屏和电脑的编程线)将触摸屏和电脑连接后,打开编程软件点击上传保存到电脑任意一个文件夹,或者上传来以后不关闭窗口,换新的屏将直流24V电源和FX-232CAB-1连接好,点击下载到触摸屏当中,即完成了整个将旧屏里面的程序转入新屏的全部过程
扯点所有连接线,将屏接入PLC系统中,运行系统就OK了
啰嗦了一点,但我想这样解释应该可以看明白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F(2009-08-18):
讲的不错是这个理
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