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无功补偿 与谐波负载有关系吗

楼主(2009-07-01):
老弟做了 两套 低压配电盘 变压器是500KVA的 低压是380V 负载是 315KW的直流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 功率因数 补偿的不行
问题出在哪里啊 电件全部用的是正泰的 电容的配置也不少 工作后 有几块是闲置 的 但是功率因数 就是上不去

网友A:
电容投入是不是太少了,检查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的设置.

网友B:
检查取样的接线位址,电压和电流。我第一次搞这也有这个问提。

网友C:
检查功率因数表接线

网友D:
整流会产生谐波,但用的都是直流电,因该不存在功率因素的问题啊

网友E:
谐波 电容 放大作用了吧
有电抗器吗

网友F: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G:
有没有检查自动无功补偿器电流互感器是不是接错线了。应该接总开关电流互感器上。不要接电容补偿柜上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H:
对要接总进线电流互感器上,要不功率因数不正常显示

网友I:
电容投入后,功率因数表有没有变化啊?是自动还是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