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控制故障求助

楼主(2009-07-01):
开关量控制系统,多位输出点无规律瞬间数次通断,各状态指示灯正常,该程序用了区间复位指令,求助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吗?

网友B:
主机电路不稳定,我也有一两台机这样。
下载积分:+1(张守疆)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请查一查对应的PS2003和TD62083芯片

楼主:
感谢各位家人,外部多个输入点动作错误,已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