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线电流

楼主(2009-07-01):
今天去检查一个三相电机的线电流,实测一个三相380v\3kw\4极的电机线电流只有4.5安左右,请问线电流(注意是线电流)的计算方法,
注明:原标示标为额定电流为6.8安

网友A:
I=P/U×√3×cosφ(A)
线电流和相电流是指测量电流或实际电流。
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
在额定电压、额定输出功率情况下,普通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用钳形表测量的单相的线电流.
实测电机线电流只有4.5安左右,那是因为你测量时的情况非如上情况.轻载时,重载时实测电流肯定是不同的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实测电流时电机未满负荷运行。
你把电机输出轴制动,再测测看。

网友C:
i=p/u√3*C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