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请问取反k10 等于多少啊,我记得的是k5,但是三菱plc编程软件显示—11,怎么都想不通啊

网友A:
K10换成二进制为: 0000 0000 0000 1010
对其取反的结果为: 1111 1111 1111 0101
=====================================
对于带符号的数,计算机存储时为其补码形式,但显示时仍还原为原码。
这样,对1111 1111 1111 0101除去第一位的符号位,其他位取反得其反码1000 0000 0000 1010,再加一得其补码1000 0000 0000 1011 。
最后得到的这个1000 0000 0000 1011 显示出来即为-11 。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学习一下!版主牛!

网友C:
    一定要想通!否则就很麻烦!

网友D:
    1楼版主 为什么取反后 还要加一个补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楼版主 为什么取反后 还要加一个补码了

    是加1求其补码,而不是加一个补码。
    补码的补码为其原码,补码=发码+1 。
    ==============================
    对于正数  原码=反码=补码

网友E:
    楼主厉害 刚才查了资料 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