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电池

楼主(2009-07-01):
三菱PLC里有几种电池吗?怎样知道电量不足?在更换电池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应该怎样更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不同系列电池不同
2.cpu电池灯会亮
3.速度
4.拆下旧电池换上新的电池
下载积分:+2(sjm213) 3.时间:)

网友B:
一楼的论坛版主只说了常规的方法.实际工作中有时一时无法找到标准的同规格的电池,你完全可以用老式计算机用电池或者无绳电话电池代替..更换时先不要拆下旧电池,把新电池按要求装好后再拆旧电池,以免数据丢失.这点你一定要注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争取在20S以内搞定就OK了。

楼主:
那FX1S,FX2N系列里是什么电池?

网友B:
FX2N用的是ER6C(AA)3.6V.你买这种电池价格比较高,你只需按我上面说的稍为变动一下即可(加一只1N4007二极管.经我改动过的PLC(G不认型号)最短的也运行了两三年了.

网友D:
请问西 门子S7-200不间断运行多长时间换一次电池?电池型号是多少?
PLC电池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