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解答个指令 TO 的解释!谢谢

楼主(2009-07-01):
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下下面指令的意思。详细点啊!谢谢了!
[TO H6 H10B K1 K1]

网友A:
好像是轴控里面的写法,将是进制数1(K1),写入到轴控模块地址为H10B的缓存器里。H6代表PLC基板第6个插槽。
不知是否解释有误,敬请各位指正!

网友B:
to 表示PLC写数据到特殊模块,如:QD75
H6表示特殊模块插在PLC基板上分得的IO的高2位,实际H6应为H06
H10B表示特殊模块的缓存区的编号
K1 表示十进制数1
最后一个 K1 表示连续写入缓存区的个数
[TO H6 H10B K1 K1] 表示把十进制数1连续写1次,写进该PLC基板IO分得H06的特殊模块的缓存区H10B内
以上,希望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