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钳形表测单根线电流比额定电流小是选择电机容量过大??

楼主(2009-07-02):
今天去检查一个三相电机的线电流,实测在负载工作一个三相380v\3kw\4极的电机线电流只有4.5安左右,请问线电流(注意是线电流)的计算方法,
注明:原标示标为额定电流为6.8安
按一位热心人指点:按公式算出应为6安, 是不是说明我选择电机容量过大??是不是按标准选2.5kw就可以了????

网友A:
给你算了一下,你测量值是对的,电机在星型接法时: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形接法时:线电流=相电流*1.732
相电流 I=P/U*0.80
I=3000/380*0.80
则 I=6.32
线电流 I=P/U*0.98*1.732
则 I=4.52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你们工厂的功率因素挺高的
下载积分:+1(wxh0734) 基本功扎实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的师傅我代楼主谢谢你了,同时我也学到了!

网友C:
我感觉则不然,你的马达并不一定是工作在额定负载情况下,那么你的电流肯定也达不到额定电流。个人意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谢你了,同时我也学到了!

网友D:
二楼说: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你们工厂的功率因素挺高的
工厂用电的功率因素不是这样算法的。应该是说这台电机功率因素高
你电机是长期运行的,这样的运行电流是正常了,短期的是大了点,因为长期在额定电流下运行电机会发热严重,绝缘容易老化,电机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