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菱模拟量地址的分配

楼主(2009-07-02):
配置从左到右:电源-Q02H-link-Q68ADI-Q68DAI
就这样的排列 如何分配地址啊
能否帮我排一下?
小侯

网友A:
你可以使用GPPW去侦测
然后根据你想要的分布来设定起始位置
一般来说只要没有重迭到就能使用

网友B:
00h 20h 30h

网友C:
用智能辅助软件包可以为模块设置地址

网友D:
电源-Q02H-link-Q68ADI-Q68DAI
0 1 2 3 顺着排下去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