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j1m计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TIM指令正常赋值(#30),计时器可以工作,但是我取触摸屏上的数据寄存器(D400)来赋值给TIM的话,指令就不能工作了,并且D400提示错误,,,
一直没找到原因,,请各位大侠教教,,,

网友A:
你在做人机的时候请注意点选“BCD码”或“16进制(二进制)”,因为CJ系列对此有区分。

楼主:
我用的是pro-face屏,里面有16位dec ,hex ,oct ,bcd ,bin ,
那我用一下16位bcd试试啊,,刚用欧姆龙的,以前一直用三菱的,谢谢啊

楼主:
好像不行啊,,在触摸屏上设定16位BCD的格式,只是设定屏的数据显示格式啊,
16位dec ,hex ,oct ,bcd ,bin ,
有哪位知道这几个代表什么意思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