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大家好:
    想请问大家一下三菱伺服控制器报警显示"20"不知道什么意识,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啥型号啊???40A的是编码器异常,我碰到过,编码线缆破了

网友B:
先重点把编码器线缆检查一下,如果线缆没有问题,就是编码器的问题了·线缆的问题教大····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
引用楼主qiulong216于2009-07-02 09:35发表的 三菱伺服控制器报警相关!!!! :
大家好:
    想请问大家一下三菱伺服控制器报警显示"20"不知道什么意识,还请高手帮忙!!!!!!!
把三菱伺服控制器型号写上来,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三菱伺服控制器型号写上来,兄弟.

型号是MR-J2-B的!!!我查过了的确是编码器的线出了问题,多谢一楼二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