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各位大侠,帮我看下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把m0~m11的狀態存到d10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自己仿真一下理解更深!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仿真一下理解更深!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有没有人能给个确切的答案啊,我现在仿真不了。。。谢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1楼讲的对啊!还确定个啥?你还要什么确切的答案!
    从你这一步看,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把m0~m11的狀態存到d10~D21中,

    我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楼主不要瞎理解!

网友C:
    楼主我告诉你 MOV 源操作数中如果用字组合元件 在K4以下包含K4(比方K4M0 或K4Y0什么的)用16位的MOV指令,你的才K3 ,12位,在16位范围内,此时目标操作数就是一个D10,除非你用K5M0或以上(不超过K8)就用32位的传送指令DMOV ,这时送到目标送到D11(高位)D10(低位)
    绝非什么D10到D21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位元件是指像X,Y,M,S等只处理接通或断开信息状态的软元件。而像T,C,D等处理数据的软元件则称字元件。但是,如果把位元件进行组合使用也可以处理数据。位元件组合的开头以Kn表示。n表示组,而位元件连续4位为1组。下面举例说明。
    例K2M0表示2组位元件,共8个M软元件,从M0到M7。
    例K4M20表示4组位元件,共16个M软元件,从M20到M35。
    我们知道,字元件是一个二进制数,字里各个位(bit)都只有两种状态,而位元件也只有两种状态,通和断。如果我们把通表示“1”,断表示“0”,那用位元件组合也可表示一个二进制数值。例如K4M0为16个M软元件,从M0~M15并规定其顺序为M15,M14……M0,则如果其通断状况为0000 0100 1100 0101(即M0,M2,M6,M7,M10为通,其余皆断),这也是一个十六进制数H04D5。这样就把组合位元件和字元件联系起来了。
  • 下载积分:+2(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呵呵。。。明白了

网友E:
    来晚了,对滴就是把位元件作数值处理了

网友F:
    这个年代有根网线,书都不用看了,有问题打开电脑,全部解决。辛苦斑竹加分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路过学习下,这里高手多啊

网友H:
16位的传送指令,意思是将M0—M11的状态保存到寄存器D10中,显示结果,D10中的最低位对应M0,第二位对应M1,以此类推。
如果是DMOV的话就是32位的传送指令

网友I:
        从M0到M11,每个M的状态代表二进制里每位的值,如:M0 ON,那么对应的二进制就是1,OFF就是对应0.再把这些二进制转化为对应的十进制存到寄存器D中。
    举个例子,如果MO:ON,M1:ON,M2:ON,M3:ON,M4:ON,M5:ON,M6:ON,M7:ON,M8:ON,M9:ON,M1O:ON,M11:ON,即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11111111,那么D10中的数值就是4095(用附件里的科学计算器二进制转十进制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M0到M11,每个M的状态代表二进制里每位的值,如:M0 ON,那么对应的二进制就是1,OFF就是对应0.再把这些二进制转化为对应的十进制存到寄存器D中。
    举个例子,如果MO:ON,M1:ON,M2:ON,M3:ON,M4:ON,M5:ON,M6:ON,M7:ON,M8:ON,M9:ON,M1O:ON,M11:ON,即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11111111,那么D10中的数值就是4095(用附件里的科学计算器二进制转十进制转换一下)

非常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