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我用三凌2NPLC与三凌DA连接(输出4--20MMA电流,控制变频器转速频率),用触模屏操作,使用一小时电机发热严重,查变频器监测电流从1.5A升到3.2A,。注::变频与电机我都换过,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又能运得几天都没事,请问高手,如果DA与PLC连接不好,会PLC工作不可靠会不会影响电机发热..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各位大侠想到的我也考虑过了,我一共做了20台同机样的机,可就是有二台机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其中10台机用的PLC与DA是二手的,会不会DA与PLC的时有信号,时没信号造成通断频繁,

网友A: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你的电机太小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电机负载是什么,长期运行在什么速度上,以你碰到的问题看应该是负载问题,跟PLC及变频器无关。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问题是你的电机负载是什么,长期运行在什么速度上,以你碰到的问题看应该是负载问题,跟PLC及变频器无关。
    楼上说的很好,要看现场的情况才能判断,楼主能否说的清楚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不会是plc上问题,应该是负载太大,变频器可以设定,是不是参数没设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好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G:
    低频,重负载,检查电机与负载匹配?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变频器扭矩舍得太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各位大侠想到的我也考虑过了,我一共做了20台同机样的机,可就是有二台机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其中10台机用的PLC与DA是二手的,会不会DA与PLC的时有信号,时没信号造成通断频繁电机过热产生电流过大

网友I:
    有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所至,我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主要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这一块,因为接触不良会导致缺相从而会使电机过热。

网友J:
    如果说电机与变频都换了,在换后检查过负载吗?从你说的情况看应该有两点注意:在线观察电机运行查看电流,是否因负载而电流急剧变化,再在线测量摸块熟出是否稳定,有无干扰。当然要排出变频参数设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