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用非自锁按钮控制启停

楼主(2009-07-02):
请教一下,用按钮开关(非自锁)输入信号,按一次输出有信号,再按一次,输出停止。如何设计梯形图?

网友A:
想用什么PLC?

楼主:
FX2N系列的就行

网友A:
用很多指令可以实现!现用OMRON的写个给你!
下载积分:+1(sjm213) 需用脉冲

网友B:
单按钮控制是不是啊?
描述:单按钮控制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假如是三菱PLC,可以用ALT指令,交替输出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D:
不就是单按钮启停吗,这个论坛上太多了,搜下啊!
不搜就点下面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942-keyword-%B5%A5%B0%B4%C5%A5.html

网友E:
交替输出指令

楼主:
谢谢!我初学者,非常感谢!

网友F:
用一下取反指令,试试看

网友G:
alt 举可以

网友A:
在3楼的程序有点问题,可以用微分指令转化后就可解决!谢谢提醒!
如何用非自锁按钮控制启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