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7-02):
我现在用的三菱:FR-A740-1.5K-CHT的变频器,带动一个1.5KW的电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EBE,据说要增加刹车电阻,但是查了说明书,还是找不到用什么型号的刹车电阻,请大家出出建议啊!
谢谢啦!

网友A:
是没有制动电阻?还是制动电阻坏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