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09-07-02):
刚给PLC上电,一切正常,等一段时间PLC运行灯不亮电源灯正常输入输出指示灯也不亮,输出全部是ON状态,或者刚上电一切正常,一会PLC只是电源灯亮,其余都不亮,输出全部OFF状态,我觉得是PLC有故障,懂的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
补充一点,PLC是日立EC-60HRP的。

网友A:
应该是PLC硬件故障,需要返修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如果我遇到应该会选择换个PLC试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估计你的PLC运行环境有问题,是不是湿度太大或温度太高,我碰到过PLC程序出错原因是车间内湿度过高引起的,将PLC打开,吹干,然后安装试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外部有短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您的PLC是新设备上的还是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这个情况的?
硬件故障、外部接线错误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不好查找原因则可以采取替换法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外部有短路
三菱FX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用了PLC内部的电源但在外部24V短路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4.5.7楼老师说的情况,我都试过,故障还是存在。

网友G:
可以吧外围电路全部拆除,。试一下。。不过照你说的 估计够呛!!

网友H:
我就碰到一次啊!是太达的是外部的输入传感短路造成的!

网友H:
我就碰到一次啊!是台达的是外部的输入传感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