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问题

楼主(2009-07-02):
本人有台高温卷染机上用的fx2n-4ad,4ad上只接了几个电位器,但一年下来坏了四个了,都是读数据不稳定,外围电路都查过了该换的都换了,有谁遇到过这内问题吗?是4ad质量不好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高温是多少度啊!

网友B:
温度与电阻关系很密切。坏四个还不算过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数据不稳定是否与采样时间周期频率有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现场干扰厉害吗,设备接地正常吗,电位器布线是否与强电在一个管子里。应将电位器导线单独屏蔽接地,因为与强电并行瞬时可感应上千伏电压很容易击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