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半天手册还是没明白,大家帮忙

楼主(2009-07-02):
要求 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4~20ma到变频器 对应变频器0~50hz
这个在西门子和rockwell里都是相当简单的指令应用
可是现在要用三菱的Q68DAI,我看了半天手册也没明白。
手册说4~20ma对应数字量0~4000
那么我所需要的4~20ma对应0~50HZ该在哪里设置,是不是把默认的0~4000改成0~50就可以了
还有 这里的增益和偏移又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想西门子300的模拟量输入地址是PIW。。。输出PQW。。。。 三菱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A:
西门子4-20MA对应的是0-2764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4-20MA 与0-4000与0-50HZ是线性转换关系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4-20MA对应的是0-27648
但西门子有fc105 fc106指令 在上面把0hz 50hz 分别赋值就可以了
三菱怎么做?

网友A:
把4000分成16份和50份,每一份是多少?
如果你用了一个DA模块,就要计算这些东西了,在屏上改变模拟输出信号值,
如果你在屏上输入的是50HZ,那么PLC里面的程序就要把你输入的50乘以80,把结果放到另一个寄存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请问你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B:
我觉得4楼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一个赋值的转换关系
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