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程序检查后显示程梯形图过大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02):
朋友一个程序,发过来跟我交流,我找个点却找不到,检查一下发现,梯形图过大,以前没碰到过,请问大家知道咋回事吗?谢谢!
更多精彩请点击←

楼主: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提示告诉你你的程序行数超限,对于GPPW来说,其一个输出点最多并联输入点位24行,而FXGP软件中无此限制。
你要么使用FXGP软件,要么就修改你的程序。使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2楼的说得正确,在GPPW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限制的,你将同一个条件的输出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分成两步或者三步来写就不会错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