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荾 PLC 模擬分享:氣壓缸前進後退模擬

楼主(2009-07-02):
使用純軟體的方式來模擬PLC的動作
環境: GPPW+LLT+MX+VB6+電腦一台 ^_^
使用方法:
1 先開啟 GPPW
2 載入PLC程式
3 執行LLT
4 執行VB6
5 開啟附件檔(vb6程式碼)
動作:
有VB6的畫面來模擬氣壓缸的前進與後退。
PS: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抓回去看看。
下载积分:+2(ironman)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夏日雪梦)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模擬器用什么打开。

楼主:
用 VISUAL BASIC 6.0 版
簡稱 VB6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2009-08-06):
LLT是什么?

楼主:
LLT就是GX Simulator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想要继续增加按扭要如何做呢?怎么编写VB代码,如添加二个点动按扭,谢谢了。

网友D: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楼主:
to 6樓的朋友:
寸動功能:使用MouseDown 與MouseUp 的事件來做。
按鈕:可以使用陣列索引(INDEX)的方式來作。縮短vb程式碼。
TIME的功能:這個就比較麻煩點了,但還是可以作。
D值:可以直接讀寫。
你先自己寫看看,有問題再上來討論。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其他的看的懂.我想知道如何读取.T.C.D.的值.你说直接读取是什么.?

网友E:
OK.看懂勒.谢谢.这东西太好勒.以后可以自己些模拟在家里调试机器.不用依赖外部设备.!真是感谢..
如果懂VB想学PLC编程没条件的话.用这东西最好不过..!

网友C:
谢谢,我写写看了,有问题了再向你请教了。

楼主:
想寫模擬,至少要對電腦程式有一些了解,
這樣才比較方便把您的想法,透過程式模擬出來。

有時寫模擬比寫PLC還麻煩,不止要模擬按鈕,還要模擬外部輸入
、也要模擬定位之類的;不過寫好後,要對PLC作DEBUG就比較方便
了,不怕PLC程式寫錯撞機(撞機只是畫面上的碰撞)。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楼主能给出DLL函数库.函数使用方法和介绍吗.?
  我看勒下.DLL函数不是很多.但很多函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用.
   比如.SetD...和SetD..2有什么区别.还有是否有置位复位指令.用Set.似乎是点动的.!
   问下你QQ多少.?一起交流下.!
   在家里看勒下.模拟一些简单的可以.似乎有些高级指令不怎么支持.
   PLC模拟软件不支持...
   毕竟是模拟吧.有些必须需要硬件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给出DLL函数库.函数使用方法和介绍吗.?
  我看勒下.DLL函数不是很多.但很多函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用.
   比如.SetD...和SetD..2有什么区别.还有是否有置位复位指令.用Set.似乎是点动的.!
   问下你QQ多少.?一起交流下.!
   在家里看勒下.模拟一些简单的可以.似乎有些高级指令不怎么支持.

這邊上傳有限制。所以小弟很懶 ^_^
找時間再看看。

模擬,跟PLC的指令沒有關係。
您只要能模擬出PLC的I/O狀態就可以了,把這些I/O信號送給PLC程式、或是
將PLC的輸出讀出;然後用畫面表達出來,方便自己觀看動作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QQ我很少上,雖然目前在大陸出差。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MX的使用資料,己經上傳了。
英文資料,有興趣,自己抓回去研究 ^_^

資料在另一個新帖。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写了好久还是没能读出D值,请你帮忙做个示例了。

楼主:
嗯,我先加在寸動模擬那個範例裡面。
只讀一個D0的值。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你们下一本MX的编程说明书就OK勒.
  很容易看的.
  楼主请教个问题.
  就是如何读32位寄存器.!

网友C:
19楼,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读32位寄存器
Private Sub btn_Write32BitInteger_Click()

    Dim lReturnCode As Long                         'Return code
    Dim buffer32BitInteger  As udt32BitInteger      'User-defined type for '32bit Integer' data
    Dim bufferInteger As udtInteger                 'User-defined type for writing to the PLC

    'Error Handler
    On Error GoTo CatchError

    'Copy the TextBox data to the user-defined type for '32bit Integer'.
    buffer32BitInteger.l32BitInteger = CLng(txt_Write32BitInteger.Text)

    'Copy the 'buffer32BitInteger' to the user-defined type for writing to the PLC.
    LSet bufferInteger = buffer32BitInteger

    'The WriteDeviceBlock2 method is executed.(to D10-D11)
    lReturnCode = ActEasyIF1.WriteDeviceBlock2("D10",

网友C:
呵呵,楼主再辛苦你来一个写D0 值的示例了。

楼主:
你把指令換一下就好了,自己先試試看。
讀:ReadDeviceBlock
寫:WriteDeviceBlock
讀寫16位元的D值比較容易。

要讀寫32位元的D值,VB程式要作數值轉換處理。
不管16位元或是32位元的D值,都可以用上面那二個指令去處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好的,谢谢楼主,我这就试试

网友C:
楼主:我怎么运行写入后,原有的数值变为0了。

楼主:
I(0)=0
WriteDeviceRandom("D0", CLng(1), I(0))
這樣D0的值就會變成0了。

想改變D0的值,要指定數值給它。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那要如何指定数值呢?

楼主:
指定i(0)的數值即可。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楼主,麻烦你再辛苦一下了,做个示例了,还是做不出来,呵呵太笨了。

网友C:
楼主好:T值、C值要如何读取呢?

楼主:
T、C值好像沒提供直讀的功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哦,明白了,谢谢楼主。
还有楼主帮忙做个写D值的示例了。

楼主(2009-09-05):
不是有提供方法了嗎?
I(0)=0
WriteDeviceRandom("D0", CLng(1), I(0))
這樣D0的值就會變成0了

要寫入任意值,可以在畫面加入一個TEXTBOX控制項,把它的值指定給I(0)即可。
I(0)=CINT(TEXTBOX1.TEXT)
WriteDeviceRandom("D0", CLng(1), I(0))
這樣D0的值就會變成你輸入的值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好的谢谢楼主,楼主周末也在呀,太好了,这就开始搞。

网友C:
楼主你好,出现了如图的问题,我那儿没做对呀。

楼主:
把你的程式傳上來,我幫你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多谢楼主的指点帮助了

楼主:
修改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0) As Long
i(0) = CLng(Text1.Text)
gf = PLC.WriteDeviceBlock("D0", CLng(1), i(0))
End Sub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太好了楼主,谢谢你,可以写入了。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控制FX3UPLC时,没有成功,要做那些设置吗?

楼主:
改PLC CPU的代碼,底下是FX系列的。
我原先都是用FX0N在模擬的,你把actcputype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同的型號,actcputype代碼都不同。
如下
''' FXCPU
Global Const CPU_FX0CPU = &H201 ' FX0/FX0S
Global Const CPU_FX0NCPU = &H202 ' FX0N
Global Const CPU_FX1CPU = &H203 ' FX1
Global Const CPU_FX2CPU = &H204 ' FX2/FX2C
Global Const CPU_FX2NCPU = &H205 ' FX2N/FX2NC
Global Const CPU_FX1SCPU = &H206 ' FX1S
Global Const CPU_FX1NCPU = &H207 ' FX1N
Global Const CPU_FX3UCCPU = &H208 ' FX3U/FX3UC
Global Const CPU_FX3GCPU = &H209 ' FX3GCPU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谢谢楼主,我再试试。

网友C:
楼主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D(2009-10-10):
最近有没有更新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楼主:
什麼更新?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2009-11-23):
楼主 您 看到 此贴 加我 QQ 好吗??? 我 问题要 请教! 13030299

网友G(2011-03-11):
GPPW+LLT+MX+VB6+電腦一台 请问楼主,MX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