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程式写入FX1S?

楼主(2009-07-03):
下图的程式我编写完,在工具栏变换了一下,写入plc,再进行监视状态,出现以下画面,然后我给X000通电,Y001怎么不动作啊,把编程线拿下,给X000通电,PLC上Y1的指示灯也不亮啊。总起来说怎么把程式导入PLC啊?请各位老师傅能帮帮我,小弟我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A:
你写入程序后,是否将PLC的运行状态打到RUN了?

网友B: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首先要确定您确实将程序写进去了,其次要确认程序确实正在执行,再次确认各条件确实导通。
为了精准定位您的问题所在,还是详细描述您的整个操作步骤为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搞定了,我没有PLC的RUN开关打上去,在此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