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我用的是文本显示器跟PLC连接,文本显示器可以显示PLC里面的数据,上面有0—9十个键,对应PLC里面的辅助继电器M。想要最多六位数据传送到PLC,要输入六组数据。程序已经编出,但已经一千九百多步了,还有动作程序没编,PLC只有2K的空间。
    请教各位有什么简便一些的方法?有时间的帮编编,忙的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A:
您的描述让我很迷茫……
what,where,why,who,when,how ?

楼主:
       不好意思!表达不是很好……
    主要就是用文本显示器上的十个数字键输入最大为六位的数据传送到PLC里。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文本?什么型号PLC?

网友C:
步数不够的话换个型号的PLC不就可以了。不然你还是不能继续编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输入六位数据需要1900多步的程序?

网友E:
    你表达不表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输入一个6位数到PLC的寄存器,你担心会超过寄存器最大数是65536吗?

    你是用什么PLC?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可以用双字啊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如果实在不行可另外在文本显示器旁加开关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您的描述让我很迷茫……
    what,where,why,who,when,how ?

    你就5W 3H就得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易志刚

网友H:
    看起来不知从那里帮你,如你离我们公司近的话,你就过来一下,我们当面解决问题怎样.我知道的也不多,下面是我的几点意见,看能不能帮到你.
    通常我编程是这样的.***关键是要编程的经验****&&&&&最起码也要会看编程工具书&&&&&&如一点基础也没有,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1\PLC的选择
      计算输入输入点数,根据功能来选择PLC.如果是简单的程序,只是顺序控制\正反转控制\简单的计数\计时很少几步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会选择一个西门子的LOGO.或其他品牌的控制器,点数多,功能也多时我选择三菱FX1S或FX1N的PLC.如程序量大,要求也高的我会选择FX2N 或FX3U的,甚至Q和A系列的.
           2\文本或触摸屏的选择:小量参数显示,数据的修改,可选择文本
                          大量数据显示与修改的,有些还可以在触屏上完成一些PLC的程序,功能多的选择触屏,不同厂家的触屏会有些功能上的差别.根据自身需要,合理选用,
           3\设计好电气原理图.
           4\对程序进行元件的分配,列出元件使用表.做好元件的注解方便编程时使用与查阅.做此项工做再次确保你的PLC选型是否正确.
              很多时候我在编程时才发现,PLC选的不对,功能实现不了.
           5\最好画一个程序流程图.
           6\开始试编程.

    .***关键是要编程的经验****&&&&&最起码也要会看编程工具书&&&&&&如一点基础也没有,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专业进口电气自动化产品 承接电气自动化工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程序还有许多不没有编,如果把数据传送程序编入的话可能PLC空间不够用。换一个PL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