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明白

楼主(2009-07-03):
各位朋友你们好
PLC(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中到底有几块电池我也没有更换过,它是普通的电池吗?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是那块锂电池哦。
更换电池麻烦吗?在更换过程中程序和数据会丢失吗?我应该怎样更换,需要注意什么?
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下载积分:-1(sjm213) 请修改标题!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更换时要快速!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0186.html
请参考该贴。另外帖子主题不明确,扣一分!

网友D:
有一块,是专用电池,有连线,一般三年左右换一次,当然时间可再长一点也没事:(就好比同一款车,有人开七八年,有人开十年,也有人一直开到报废),一般当电量不足时在PLC控制器面板上会有相应的指示灯亮,但换时要迅速。
不明白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