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公司用S7-200已两年了,从未间断。不知他的电池应多久更换一次比较合适。换电池程序会丢吗?电池型号?

网友A:
不间断通电的话,或者说断电时间不长的话,紧靠超级电容就可以了。

电池看手册!

网友B:
S7-200的电池的寿命是不间断200天左右
更换的时候只要时间不长的 是可以的  内部电容可以供电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西门子200,内部没有电池,有个超级电容,大概可保存约190小时,可外加电池卡,可保持时间200天!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你提出来的问题跟前两天三菱电池是一同地个问题何必重复提出来?工作中我们要学会掌握事物的共性和特殊性.你的问题是不同厂家生产的PLC所用的电池可能型号样式不尽相同这是它的差异,不同点.但只要是用微处理器的地方,就需要电池来保持数据.我们大家都知道RAM断电就会丢失信息.这就是设备的共性.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七秒钟之内换好不会丢呈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