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遇到过4台电机随机启动和随机停止的例子啊?

楼主(2009-07-03):
小弟公司有4台真空泵,为节能和保护真空泵,需要随机启动和随机停止,使用PLC和AD模块控制,但4台泵中有一台坏掉的话那台泵就不允许启动,所以我选择4个旋钮开关来做泵的使用和不使用选择。有朋友有类似的例子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A:
加个故障检测系统控制,哪台泵故障就停哪台泵的电。

网友B:
1楼理解有误,楼主的意思是,若哪台泵坏了停机之后,故障未消除前不允许再次启动该泵!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规定好每次一上电顺序,比如1#2#3#4#所有情况排一下,每次通电换一下,能保证每台真空泵都可以工作,泵的好坏可以由压力来检测

楼主:
我们4台真空泵是同时抽一个真空罐,然后由真空罐来供给给设备的。所以我需要在真空罐在真空度达到一个度时,随机停止一台泵,然后如果真空度还下降的话就继续停下一台。随机停的好处是可以更好的保护真空泵

网友D:
可以的呀,AD模块转换的值作为你说的度,到后停泵且计时,时间到再比较如果小就再停

楼主:
主要是要随机停止啊。

网友E:
PID加顺控指令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我只遇见过两台泵是你说的那样,(是PCB真空热压机好象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