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个Q系列选型问题

楼主(2009-07-03):
今天第一选Q系列的PLC,输入输出都是128点,但是我在样本上看到,继电器输出模块最大点数只有QY10,16个点
那我是不是只能选8个输出模块了,感觉三菱的不会这样吧,还有别的办法吗
在线等
我之前用的ls和omron的都有64点输出模块的

网友A:
QY42P 12/24VDC 64点带短路保护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看到的资料不对吧,Q系列的I/O最大的是64点一个模块

网友B:
卖弄两个64的加继电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输入模块型号:QX42 64点、24VDC 共阳极。
QX42-S1 64点、24VDC 共阳极。高速
输出模块型号:QY42P 晶体管输出 64点 带短路保护。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