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功率该选多大的漏电断路器?

楼主(2009-07-03):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这样的负载,220V的电发热管,总共550KW,三角形接法,请问应该选多大的漏电断路器???
具体算法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

楼主:
大家发表下意见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听说过 电发热管还要三角形接法 ?
不好意思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你提出来的问题有点问题!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220V?或者你不是在中国?1.先不谈供电系统就说安全保护,正常情况下接零保护已足够了.何必非要用漏电断路器?2.你的系统中单相电流约800A,怎么选你应该清楚了.另你这系统应是"Y"型接法,中心点接零.电炉和烘干炉(箱),涂装线用的比较多.

网友C:
说点题外话,3楼,你的有些说法我不太苟同
三相220V,不一定就表明供电系统是220V,或不在中国。
通过三相变压器变出来不可以吗?我们这里数控机床上就用到!

楼主:
我的意思是220V规格的电发热管,接成三角形接法啊

网友D:
1.5*550=825A 是断路器电流,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装漏电断路器,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E:
应该选择额定电流为1500A左右的三相漏电断路器

网友F:
老兄你跟钱过不去这么大功率用220負还三角形接发要多的开关呀?一般口算一千瓦单相六安,三相两安
再说加热管接地就好了 不用漏电就可
另外用星型连接接三百八十負就好了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网友G:
220v的发热管不可采三角形接法容易烧发热管 应采星形接法

网友H:
加漏电是有好处的,防止设备带电伤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可以分级控制分组,独立控制每组发热管。前面大的3相空开,在平均分配到几组漏电开关上面。在出现故障的时间可以独立保护。在 检查故障的时间,就快捷方便。在选择开关的时间可以更加灵活。

网友J:
220V加热管三角接法如在中国你需要单独上一个变压器10kv/220V变压器,连接组别为三角/三角,没有中性点也无接地,即使加热管漏电也于地构不成回路加与不加漏保也没必要了,整个系统与地是隔离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550*3.8=2090A拿个2500A的就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我看 你今天接上去   过两两就可以去收尸了!   用不了两天就挂掉   只有接成Y 的才可以!  一般1KW 点流为  1。7  左右     !是经过测试的!和其他的不一样的!本人是经常接电热管!!个人意见!!!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不是国内用的吧?只有110伏电源三角接法才是220v!这样算电流就有1400多A了!你自己看看用多大的开关吧!如果在国内用还是该了吧!用星型接法!

网友N:
    你懂不懂电哦,220的发热管用三角形接法啊,是星形吧

网友O:
    加漏电断路器是有好处的。但最好是分成几个支路加漏电断路器分别控制。如果加热管万一漏电跳闸也好分段检查。总闸用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O:
    问楼上各位常见的是220V加热管,哪有没有380V的呢?

网友P:
    这样啊,1200安的空开我都没见过几次哦,几百个千瓦的炉子倒是见多了。简直就是不合理的设计,除非你一定要来个尝试。准备好一大笔RMB可能有个结果,不过我赞成用漏电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老兄你跟钱过不去这么大功率用220負还三角形接发要多的开关呀?一般口算一千瓦单相六安,三相两安
    再说加热管接地就好了 不用漏电就可
    另外用星型连接接三百八十負就好了

    三角接法相电压为380V,220V的电热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