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Deovolper里程序如何隐藏

楼主(2009-07-03):
描述:如图
大家好,请最近看到一个程序,一打开程序,程序最上面的117步看不到,拖动滚动条也拖不上去?请问各位高人,如何隐藏程序呢?如何打开隐藏程序!
描述:此程序

网友A:
用列表显示,117前面都是NOP,程序本身就是从117开始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我明白了,对了,请问这样子写有什么好处?

网友B:
没啥好处,切换为列表之后将117步以上删除掉即可。

网友C:
什么叫做迷魂 阵,这个就是,无非就是人的心理作用,

网友D:
部分功能是给使用标签预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