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条形码阅读器通过RS232与FX2N-232BD连接要怎样编程

楼主(2009-07-03):
现想使用条形码阅读器通过RS232与FX2N-232BD连接,在PLC程序中是否要用通讯指令与之建立通讯关系,条形码阅读器的编码方式是什么,讨教,谢谢

网友A:
去特殊模块手册上抄一段就可以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先写D8120 在使用RS指令,最后读就OK了,具体的看手册,有例子,现在人都养成不读书的好习惯了,其实书中有如玉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LD M8002
MOV H0683 D8120
MOV K4 D8125
LD M8000
OUT M8161
LD M8013
PLS M0
LD M0
SET M8122
LD M8000
RS D0 K0 D30 K13
LD M8123
MOV D30 D60
MOV D31 D61
MOV D32 D62
MOV D33 D63
MOV D34 D64
MOV D35 D65
MOV D36 D66
RST M8123
END

网友D:
楼上写的正解。。呵呵。。
rs指令。。。就看三菱的样本书再加上一点实践。。就都明白了啊。。

网友E:
三菱电机自动化样例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60&category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