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在开关量开关1设置里,下图07C0代表一个十六进制的字  B0-B7的八位是用来设置基本传送参数
位    说明                OFF 0                 ON 1           备注
b0      操作设置             独立         关联     通道1 必须设置为关
b1 数据位                   7个        8个       不包括奇偶校验位
b2 奇偶校验位               无          有        垂直校验
b3 偶奇校验                 奇          偶        仅奇偶校验位设置为有时有效
b4 停止位                   1个         2个             —
b5 和数校验码                无         有 —
b6 RUN 期间写               禁止       允许 —
b7 设置修改                  禁止       允许 —
B8-B15是通讯速率的设定
50bps        0FH       38400bps    09H
300bps      00H        115200bps  0BH
600bps      01H
1200bps    02h
2400bps    03H
4800bps    04H
9600bps    05H
14400bps  06H
19200 bps  07H
开关2设置通道1端的通讯协议设置:
通讯协议设置通道 1 端开关 2 通道2 端开关 4
设置号 说明 备注
0H GX Developer 连接自动设置 GX Developer 的通讯速率和传送规格
1H 格式 1
2H 格式 2
3H 格式 3
4H 格式 4
用于在A 兼容1C 帧或QnA 兼容2C/3C/4C 帧的指定形式中通过ASCII
码进行通讯
5H
MC 协议
格式 5 用于在QnA 兼容4C 帧中通过二进制码进行通讯
6H 无顺序协议 用于使用无顺序协议的通讯
7H 双向协议 用于使用双向协议的通讯
8H 链接运行设置用
通道 1 和通道2 接口用在链接运行中时设置为通道1 端按照通道2 端
的通讯协议运行
9H 至 DH 设置禁止 —
EH ROM/RAM/开关测试用于模块的自诊断
FH 各别站回路测试 用于检查模块每个接口的运行

开关5是通道1与通道2的共同设置,是用来设置该通讯模块的站点的
  • 下载积分:+3(sjm213) 谢谢共享!

网友A(2009-08-27):
    废话,三菱的串行通讯模块说明书(基础篇)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