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这是广州本田的设备,见图。怎么会在三相AC200V的中间相接地?这三相是直接到MR-J2S-700B伺服进线空开的,这个地线就从中间相直接接到了伺服驱动器机体上。这样的接法更安全 不存在问题 放心用吧
回答者: main730500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2008-12-11 12:23
这个次级的v级接地的意思是把V相接地.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一根电力传输线,大地充当了一个导体,平时传输三相电需要三根线,现在只需要再拉两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不接的话就必须拉三根电缆.

至于地线不就和v线等电位,这个问题实际上地线就是参考线,它是可以任意假设的没有绝对的地线,这个问题必须肯定.地线带电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你变压器二次侧已经没有其他的点接地了也就不存在带不带电了,判定是否带电首先是要有电位差,还要看是否构成回路.此时整个大地就是V相人在地上是不会触电的因为没有电位差.除非人站在地上又与其他任意一相接触构成回路才会触电.

在井下都是采用380V一相接地的供电方式,我不认为这种供电方式安全,尤其是离变压器与电机的接地端近的地方更危险!
回答者: 381600957 - 经理 五级    2008-12-11 13:11
V线接地是保护接地,人,大地,电机都是等电位所以不会触电,这种接线是防止带电体对地产生高电压,对人和设备造成危害,这和电流互感器一端接地道理是一样的。并不是节约一根电力传输线,三相必须用导线传输,不能大地做导线传输。

转百度贴:
★向高手学习☆

网友A:
因该不可能,我们也有-B的放大器,就没有这样

网友B:
这个黄绿双色线,是不是接错了,应接变压器的铁心的。

楼主:
是这样接的,我今天特意查线了
★向高手学习☆

楼主:
这是日本人设计的,根据我的知识应该不可能,但是的确是这样接的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不要被小日本给迷糊了,他们的机械尺寸都是带小数点的.

网友D:
我厂里有台干式变压器二次侧也有一相接大地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