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G970维修

楼主(2009-07-03):
现有一个三菱触摸屏—G970,在触摸屏下边,有一块工作地方,不好使,一看才知道,薄膜里面有油,膜和屏粘住了,请问可不可以从边上把膜撕开,搽干净后在粘上,这样可不可以,还是怎么才能把油给整出来。

网友A:
表面的触摸面板是双层的,与里面的显示屏是可以拆开,但是要修好表面的触摸面板是很麻烦的,搞的不好面板会损坏的,还不如更换一块面板。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