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欧姆龙CX-ONE3.0出错

楼主(2009-07-03):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用虚拟光驱安装时,安装到插入第二张光盘时.报虚拟光盘出错.如能知道答案不胜咸激,谢谢!

网友A:
把ISO文件解压缩,[3张光盘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内,然后直接点击安装文件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刻录成光盘安装。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B:
同意二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