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你们好!各位大侠!有个大问题请教。我用的是s7-200   226cn的plc ,omron的1000脉冲的编码器。现在有个关于编码器定位不准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希望大家能不吝指教。问题是这样的:输送带是从左往右运动着的。产品是有间隔(间隔不定)一个个输送过来。我的线速度是3米/秒,一秒钟大概1-5个产品不定。 因为我机械一转是333mm,用1000pluse的编码器,那么一个脉冲=0.333mm,我用原点传感器作为初始定位信号,其距离到a某一出口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是我编程的时候,发觉每个产品到达a时,位置都不固定的,有前有后。如果和a或b的实际距离误差10个脉冲也没有问题的(定点到a电磁阀是100脉冲,那么95p-105p之间的误差也可以啊)。现附上我写的程序先搞一个产品定位检测的问题先,i0.2上升沿时检测产品头部,下降沿检测产品的尾部,然后输送相应的到指定位置,触发q0.5,使其他设备准确工作。现在我这样做定位得不准。以上问题看看各位能否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我qq号码是1061628280      邮箱是1061628280@qq.com
附件: 定位测试.rar (4 K) 下载次数:142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移位指令,比如三凌PLC的SFTR指令,你考虑一下,我们做波峰焊是这样做的

楼主:
2楼您好!用sftr能达到我的要求吗?有没有程序参考一下!谢谢您!

楼主:
多些高手进来,帮帮忙啊!

网友B:
用移位是最简单的做法,不用移位一样可以做到,你想一下吗!

楼主:
5楼,您好!那么我想请问编码器,如何记录每个产品到达指定的位置后,有相应的动作啊? 我试过,假如产品到达定点时,现在编码的脉冲数为110 ,那么我mov 给一个内存区D0,然后D0+我要指定的a位置(假如为400脉冲),那么从定点到a点位置的编码器当前值为510 ,到达510脉冲时,就触发设备。这种方式可以做,但是适合短距离。因为当编码器的值为+2147483647时,再加上400脉冲,就变负数了,怎样解决此问题。。。谢谢帮忙。。大家帮帮忙。。。我的qq:1061628280

楼主:
怎么没有答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