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机传动 有点振荡

楼主(2009-07-04):
求助:电机传动 有点振荡
请教:电机传动,有时可以(1%),有时有点振荡(2-3%),刚好超要求,转速是额定值1500转,
是机械问题,还是调PID,还是干扰,
工况比较稳定,就是这个速度下运行,负载稳定没有突变
怀疑是干扰
但电流波动有点大

网友A:
有没有看是不是轴承不好。可以用螺丝刀顶马达轴承处然后耳朵对住手柄听声音看有没有杂音

网友B:
楼住没有说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的话好象不用调整PID,看样子是伺服电机了,是伺服电机的要调增益什么的,二楼所说是普通马达。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估计你的传动时间比较之后,机械惯性比较强吧,建议调整PID参数试试

楼主:
直流电机
处理了一下干扰 好点 偶尔超
平稳运行一小时 有时波动比较厉害3%了,有十多分钟
感觉比较脆弱

楼主:
...........................................
电机传动 有点振荡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