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感觉这个好像有问题,不知道对不

楼主(2009-07-04):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呀
外接继电器KM2 和KM3 都已经各自断了电路,在输入另一个时,不是启动不了吗

楼主:
在补充一下,我就怎么觉得,KM2和KM3的常闭一组,可以换一根线直接连接,因为程序里就已经有这个作用了,像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A:
该电路就是为了实现您说的
外接继电器KM2 和KM3 都已经各自断了电路,在输入另一个时,不是启动不了吗
程序执行的速度远远高于接触器的反应速度,如果仅靠程序中的互锁保护,那么不能完全避免一个接触器没有断开触点而另一台接通的情况(例如接触器卡住),容易造成短路。所以在硬件上如此接线,从根本上杜绝危险情况。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懂了,谢谢好心人

网友B:
2楼正解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