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本人刚学,感觉什么都是似懂非懂的,想编个简单的程,也无从下手,就算编了,也不知道对不对,求好心人帮忙

另外有没有好心人帮忙编个简单的三个气缸动作的程式 (送料   压入    切断  )

I/O点    有料感应,也就是说,必需有料,才会送料   x0
                  送料       气缸原点感应 x1       动作后感应   x2                   气缸控制送料,(电磁阀通断来控制气缸)         y 1
                  压入                x3                 x4                                                                                                    y2
                   切断                x5                  x6                                                                                                    y3

     启动         x11            停止   X12                手动/自动     X13
        手动送料 X14   手动压入 X15   手动切断 X16

         另外动作就是  一按启动  先确认有料感应是否有料, 没料不动作

时序图大概是    送料  y1  _/``````````````````````````````````\_____
                          压入  y2  __________/``````````````````\_____
                          切断  y3  __________/``````````````````\______

即压入和切断时,送料气缸 X2  必需为接通状态

网友A:
仿真软件从这里下载: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6.html

程序问题起码请您动手写一下,就算不对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积累经验就是从不断犯错来进行的!

网友B:
斑竹说的很对。
你先自己编一下,然后发上来让坛里的朋友帮你看一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自己动手是最重要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唉,就是第一个程序无从下手呀

楼主:
    编程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呀

网友C:
    我做了个,你看看行不,不行就当我飘过啊
    附件: aa.rar (8 K) 下载次数:8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需处 ..

网友D:
    维修电工群:81465186 有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个,你看看行不,不行就当我飘过啊

    5楼处理好双线圈就差不多了。否则不能正常实现动作!

楼主:
    你那个我试了一下,好像启动不了,还有就是,回的时候,不能一起回,Y001和Y002这两个要2先回,1在后一点

    我自己也写了个,感觉写的很复杂,大家帮我看看呀
    附件: 123.rar (10 K) 下载次数:7

楼主:
    求哪位幫忙看一下,幫幫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我试了一下,好像启动不了,还有就是,回的时候,不能一起回,Y001和Y002这两个要2先回,1在后一点

    我自己也写了个,感觉写的很复杂,大家帮我看看呀

    看了一下程序,在自动启动后,好像还能用手动操作。
    另外,启动和停止条件最好换一下,
    7步不正常,不用启动就能工作了。
    仅供参考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个是自动控制的,只要按了启动以后,就是,只要来料感应接通时,就一直动作

    还有,就是切换成,手动按钮时,是可以手动操作的

网友C:
手动和自动怎么严格的区分
啊,请教高手给个详细的实例子.应为这个电路用继电器就可以实现的,我完全是按继电器的思路搞的.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看了我不成熟的程序.现在我也对你的程序进行了一下小改动,你看一下.

网友E:
刚写了个,请各位帮忙看下是否正确,刚刚初学谢谢各位能指导下

网友E:
文件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