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怎样输入主控指令

楼主(2009-07-04):
请教大家,三菱的主控指令怎样输入,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比如输入MC N0 M1 后,再在下面输入M1的触点,不能在软件里看到主控的触点,还是和普通的输入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转换后切到读取模式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B: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输入主控指令后,按F4转换,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编辑工程时 例在以下状态
如需输入 MC N0 M1 可直接在键盘输入MC N0 M1
则会有如下显示
然后点击确定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先打【再打mc空格再打no空格再打】就ok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我已经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