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我用SFC1读取了系统的时间,然后用FC6和FC8分别得到了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日期的十进制是7123,时间的十进制是39518420,然后要怎么进行比较?避如说要在每月月底的二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复位一些东西?

楼主:
版主大人,你给的链接打不开呢,在线等~~~~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你给的链接打不开呢,在线等~~~~急用~~

你就是在中国工控网提问的那个人?你不能理解Yuanle给你的回答?

使用OB10日期中断不就可以了,还用什么读取系统时间?

读取系统时间?还59秒,呵呵,在58秒的时候来了一个系统级中断,中断了2秒钟,回头一看,你那个比较就“咯屁”了。

OB10中设定月末执行,起始时间设定为23点59分59秒。

除非出现更高等级的中断才会稍有延迟,并不会不触发,否则还是很简单的功能。

总觉得现在学西门子的人都傻傻的,按道理说学西门子的人思路应该很开阔……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批评的是~~~~~~~当7月的时候,数据存入db1.dbd10,8月的时候,数据存入DB1.dbd14,9月的时候,数据存入db1.dbd18,依此类推~~~~~这个东东该如何做?

网友B(2010-04-26):
    中断指令

网友C(2011-01-12):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在中国工控网提问的那个人?你不能理解Yuanle给你的回答?

    使用OB10日期中断不就可以了,还用什么读取系统时间?

    这个好象也不好用,,,如果在那个指定的时间里没有开机,错过了时间再开机那这个OB100不就起不了发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