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指示灯

楼主(2009-07-04):
请问这几个代表指示灯什么意思啊?(FX2N-128MR)
1.POWER
2.RUN
3.BATTV
4.PROGE
5.CPUE

网友A:
1.POWER 电源指示
2.RUN 运行指示
3.BATTV 电池报警指示
4.PROGE 程序异常指示
5.CPUE cpu报警指示
楼主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下载积分:+3(易志刚)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般手册上都有啊,即使手头没有手册,只看那几个英语也能猜个差不多,除了最后一个不太容易猜,前边四个平时都很熟悉啊

易志刚

网友C:
共同进步向1楼学习
1.POWER 电源指示
2.RUN 运行指示
3.BATTV 电池报警指示
4.PROGE 程序异常指示
5.CPUE cpu报警指示
楼主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