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MPI串口适配器能否可用在S7-200上通讯

楼主(2009-07-04):
如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串口是不行的,您用USB的适配器倒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是不行的,您用USB的适配器倒是可以!
而且最好是西门子原装的,通讯协议选择PPI。

网友C(2009-08-05):
我的就是西门子原装的,为什么有的PLC通讯协议选择PPI/MPI都可以呢?有的只能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