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完CX one3.0后运行仿真时提示无法与PLC连接。

楼主(2009-07-04):
为什么安装完CX one3.0后运行仿真时提示无法与PLC连接。

网友A:
代码不可用

网友B:
请直接安装FINSGATEWAY软件就可解决

网友C:
"请直接安装FINSGATEWAY软件"是何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直接安装FINSGATEWAY软件"是何意思?
关注答案

网友D:
产品规格: 运行版/开发版(VB〕/开发版(VC〕
FinsGateWay 是 OMRON 的 FINS 协议的驱动程序。通过该驱动,上位机可以通过各层网络(包括网络互连)来访问网上的PLC。
若采用运行版(Run-time版〕,上位组态软件可直接通过FinsGateWay 的驱动方便地与PLC进行通讯。
若采用开发版,则该软件提供 VB 或 VC 控键,同样也可以为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供驱动。
我查到的答案,不知道与仿真软件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