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mov H0E90 D8120

楼主(2009-07-05):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s500系列通讯mov H0E90 D8120的含义。

网友A:
含义就是将十六进制H0E90传送至D8120寄存器中。
在PLC是以二进制运算的将H0E90转换成二进制即为0000 1110 1001 0000
在通讯格式列表中查到以上二进制为:数据长度7位 , 无奇偶校验 ,1位停止位,19200波特率
详细查阅PLC编程手册和通讯手册。
下载积分:+2(liuchaogong)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雪花漂漂是牛人啊!偶像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