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

楼主(2009-07-05):
力泰压机2080配S7-300的触摸屏,在启动的时候显示图标为(CHECK),型号是:v708VCD,版本是:ver 1.600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还有解密软件,麻烦各位大侠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百度一下

网友B:
v708V型号好象是HAKKO屏把!

网友C:
v708VCD,HAKKO的屏台湾机器用的较多。

网友D:
CHECK一般的中文意思是故障检查,V708系列一般是HAKKO(日本白光)的

网友E:
楼主可以联系我2080机子现在打几下打多大的

网友F:
这是Hakko的触摸屏,目前Hakko隶属于富士电机,因此这也就是富士电机的触摸屏了。
使用的软件为V-SFT。